T42暗屏一例,求助!!!

楼主(2010-08-21):
接到这台本子,开机时屏幕一闪既灭,发现灯管是红的,里面有暗影,我以为是灯管,灯管是坏了,但换过之后,故障依旧,于是把屏线,高压换过(屏是好的)故障还是依旧,拆机检测发现高压板供电VBL16没有,是一个六脚小MOS管转的,D极有16V ,但控制极没有电压,所以输出极也没有电压,求助,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暗屏

网友:
短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我的r31故障和你的一样,直借把d级短接就ok了。

网友:
直接连就好了

网友:
前面做了那么多步骤也没看看主供电?
直接上焊锡短接就KO了……

网友:
这样修不完美的。重启时会有白屏现象。你打开图纸。查下TB 的33脚有没有发出24伏的驱动电压,经过一电阻到六脚场管的控制极来打开高压板供电。如有可能是电阻或线路有问题,如无得查38脚有无24伏电压。无要查3736脚与38脚相连的二极管及电容。38脚的24伏来自16伏及3637脚升压电路复合

网友:
短接就可以了,不会白屏的,还的一个3V的控制信号开灯的。

网友:
这个信号是受控62501,可以换个试下!

网友:
我的思路是先点灯管,在看 高压条是不是好的。在去考虑供电。我们有专 门的点灯管的工具,就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不行就飞个电压过来看看

网友:
可以从公共点上飞个16V从屏上飞个控制。

网友:
已搞定,真是不好意思,灯管有点漏电,弄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呵呵。。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你这种问题典型的灯管问题,以前也有一起这样的,换到最后,还是换第二根灯管好了

网友:
你们典型的愚民政策嘛。。。都不给人家说这么修。LZ也是问题都找到了,还不自己去查 还在这问。结果你就迷失方向了。。

网友:
灯管都发红,那为什么刚开始说是好的?一般在台机上灯管发红都是老化了,最好还是换了的好,灯管老化发热比较大容易脱焊打火,不换的话很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又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