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两用BGA机(做BGA,换各种插槽)成本:200元

楼主(2010-08-21):
专业的BGA机贵呀,像我们这种不是好专业的维修人员,而且偶尔用用的话就太不行了。我的要求不高,做做BGA加焊,换换内存插槽呀,简单的维修就成啦。
材料:温度控制器  MXTD-3001 K  0-399 度  2个,也可一个。45元/个
         K型传感器 热电偶 裸露式 2个   5元/个
         陶瓷发热砖 远红外  240×60  650W  , 120*120 650W     30元/个
         废机箱一个,电源一个
工具:角磨机   一般网友可能没有,只有借一个或者买一个啦,150元。
下面就是了:

网友:
看了大家回复的帖子,我给大家回复一下:

   我的目的就是让有需要的网友可以自制BGA,简单实用!不是说我自制的BGA有好强。

   这个BGA温度可以控制在上下5度,长时间加热不会出现板子变形,实验过不同的板材,温度控制在200度。加可控硅一是为了控制温度更精确,二是为了让继电器一直开启(减少开关次数),温度控制器上的温度设置在210度,即使电压变化温度上升超过210度,继电器会自动断开。
  为什么不做上加热?
  因为很多网友要的就是简单实用,我也是。实验证明这个东东加焊BGA,换各种插槽没一点问题。如果要上加热的朋友可以做个支架,上个热风枪,分开控制也一样。
  为什么分开用两个加热砖?
  我想省点电费,如果用240*240的两个砖,功耗大 ,方砖做BGA,长砖换插槽,够用了。
  为什么不用一个表,要用两个?
  当然可以用一个表的,我本来是那么计划的,但想到如果表坏一个还有另一个,保险点。
  为什么要用外置温控探头?
  自制过BGA的朋友都知道内置的温漂很大,有50度左右。根本没法控制。才想到用外接的会不会好些,结果完全不一样,温漂在10度。
   可控硅电路上面有,有配件的可以自己用万能板做,简单。没的可以到淘宝网上买,十几元一个。加入可控硅电路后,温度能够控制在5度左右。
   特别提醒:大家在切割的时候要小心,仔细。先在其它钢材上练习一下操作。要不切下来可能不好看,孔的大小不合适。最好弄个手动戳子,好像5元一个样。这样可以修整不平的或者局部地方。

网友:
不错 楼主用的继电器是固态的吗?

网友:
不是固态的,温控器比较便宜。

网友:
不错,用上加热不用。自己做了个。但是太简陋,看了你的,我的还可以再改造改造,正好有个费网吧机箱。自己啥时候也改改,不过还得再买个3001温控,你说的可控硅,店家有卖吗。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连接。有实际连接图没

网友:
电源用来干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网上有做好的可控硅调压,好像十几元吧,功率很大的。直接串接到电路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电源是用来散热的,以后可以在上面加个灯,加快速冷却的风扇都可以。

网友:
两个瓷砖一般不同时使用为什么不降低成本 做个切换开关呢  能省一个温控表

网友:
建议楼主在上部再搞个大口径的热风枪,上下同时加热,底部温度就没必要设置的太高了。

网友:
好东西,不搞专业维修,买专业BGA真是浪费

网友:
你好!不好意思,我是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不用发热砖里原带的温度探头而另外用探头,有什么优点呢?谢谢

网友:
不错!也想马上整一个自己用。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加焊BGA,会不会不好控制?

网友:
做工规整,不错,赞。。。。。。。

网友:
我觉得合适的箱子是最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说明的,。。是因为自带的温漂特别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时是那么想的,但是为了保险些,而且如果坏一个表的话可以用另一个,有时急用表又坏了就不好了。

网友:
牛,我买的BGA还花 了6000RMB 呢,哈哈

网友:
不知道LZ的那个可控硅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1、把温度探头直接放在要加热的焊点上,温飘会更准确点。
2、如何缩短加热时间(冬天可能10分钟以上都烧不热)
3、环境变化,比如温度、风、湿度的变化,没法控制,要靠经验

做BGA,特别是无铅、上胶的可能不容易成功。取内存座、CPU座、各种插件成功率很高,除了时间长点,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佩服手工好的人!

电源放里面干什么啊?是不是用来配重哦。。

网友:
楼主 这个打孔的工艺 太讲究了 以前有钣金的底子吧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啊,精而不贵

网友:
不错,有创意,LZ的动手能力不错。改天我也来做一个

网友:
楼主真牛真有创意,我也找个机箱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大的问题很好,如果做得很好的话,成本就上去了,而且会复杂好多,好多网友不会做。我就是想简单到实用的。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上面有个可控硅开关,打开是直接加热的,可控硅不起作用,到了设置温度再打开。这样加热要快些。

网友:
看了楼主的制作真叫好,尤其是在温控器电路中串入可控调压电路.好方法.正好我还有不锈钢板材,也动手去做一个.谢谢你的好方法.
我这里温控器要75元呀

网友:
楼主可以在淘宝上卖了,300元一个我先要一个。

网友:
简洁实用,不错……拆东西还好,做桥效果怎么样?

网友:
建议楼主在发热砖的周边再垫上石棉会更好哦

网友:
1,建议楼主在加热器件用石棉包着,要不然机箱上都有200度吧,手碰到掉皮。

2,热传递问题,由于露在外面,热传递不太好,冬天可能不管用哦。建议用850改装。

网友:
不错,这样的东西既实用又方便呵呵

网友:
樓主啥時候量產我出300元一臺,要求加個燈,隨時可以付款

网友:
加燈的原因是我業餘工作,時間大部分是在晚上!

网友:
我自已也用戴尔的内机箱做了一个,可惜的是常把板烤焦,看样子,经验还过关,不知楼主温度试到多少?我设为250度也焦板,可能是温升太快了,我的成本不到100,不含烂机箱的钱,84元

网友:
好强啊,简单实用,又省钱

网友:
貌似前面板,是使用一個機箱側蓋改的吧,還用到了電鉆吧。

网友:
请问这些在哪里能买得到。。。。

网友:
楼主要是批发的话,我要俩个。哈哈
支持DIY

网友:
太强大了。。。能帮忙代工么

网友:
楼主太强了,我也前也想这样,可有些东西还是搞不出来的,没有BGA 有些变型的不好整呀

网友:
花费不多,做出来的设备用处也大,楼主有点强。
很听了 别人说的自制土炮,就是这种类型的吧。换各种插槽,我还以为只能用锡炉才能完成,这个也能完成的不错,佩服了。

网友:
用个代替焊锡炉真的是不错的选择,现在买个好的焊锡炉价格也要不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想你学习
要的就是便宜实用.
在长期使用下 在可以漫漫的改进.可以投产````

网友:
这个相当的强大!就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得到。

网友:
楼主。。你那个可控硅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MXTD-3001

楼主 我不明白 你的电路不是有温度控制器MXTD-3001 控制的吗?
再加1个功率模块就是减缓发热强度,和温度精确度没有关系啊?

可以把MXTD-3001里面的继电器换个固态的。

------------------------------------------------------
回头再看了下电路,终于明白了,楼主这个设计是利用 自然散热+功率模块 来达到1个相对环境稳定的温度。
MXTD-3001 起到显示实际温度和超温保护的作用。

温度控制器有1开关个作用时间,就是一般说的精度。如果在无风的环境下,自然散热+功率控制 的方法也
可以精确控制温度。

楼主真是高人啊,徒弟膜拜

网友:
強人啊.LZ设计这个没少花时间吧.300少了点.嘿嘿,500给兄弟做一个如何?

网友:
谁知道

磨角机哪有卖的?

网友:
楼主的做工不是一般的好啊,佩服的不行,能把你的发热砖和温度控制器哪买的告诉我吗?

网友:
我的,楼主太强悍了!!佩服之至!!!!!!

网友:
不搞专业维修,买专业BGA真是浪费

网友:
怎么感觉它就是个锡炉

网友:
     好厉害的, 收藏了以后自己也弄一个

网友:
不错···不过没有那两个电源的喜欢程度高···

网友:
发热板那里要不要搞一点保温的处理的,这样机箱的温度不是很高的呀?

网友(2010-09-24):
用方砖做了一个加焊主板北桥210度刚刚化锡,220度北桥爆。用基地的360爆主板北桥一个。温度还不好控制

网友:
楼主真是强大,,,,,,给我订做一个嘛。

网友:
佩服!佩服!有时间做个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