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通病

楼主(2010-08-21):
各位大侠帮帮忙总结一下技嘉主板都有哪些通病呀。这里先谢过啦

网友:
技嘉早期的865爱烧总线供电管和显卡供电管

网友:
技嘉的板子爱坏 6520

网友:
现在的技嘉主板都是CPU保护电路有问题或者桥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GA的板  845的南桥桥之间的电源管特别容易坏
现在的板BIOS特别容易坏

网友:
技嘉主板最易坏三大件:BIOS.IO.CPU座

网友:
感觉现在的技嘉比较难修了

网友:
桥比较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座子虚焊吧!!

网友:
谢谢各位啦,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好朋友

网友:
听说U供电管子总坏

网友:
技嘉主板其实和其它品牌的主板出的问题大致是差不多的!不现在的技嘉小问题很简单,大问题就一般没救!

网友:
补充楼上一哥们的,6520坏了可以用RT9202换。

网友:
我没试过,从经验上来说最好是同行号的!

网友:
462主板CPU特容易坏,其发热量特别大,修时一定要加风扇,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风扇不要行上反了!

网友:
七彩虹的主板   rt9202坏了可以用6520代换吗?

网友:
北桥特容易虚焊。

网友:
记下 。 6520坏了可以用RT9202换。$

网友:
基本上见得多的是BIOS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