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么知道拆下来的DDR2颗粒是好是坏呢?

楼主(2010-08-21):
刚开始用风枪拆DDR2的颗粒,不知道拆下来的是否已经烤坏了,怎么检测呢?
谢谢~~~

网友(点评):
颗粒测试座可以。

网友:
内存不是用万用表就能测出来的 2代,3代要专业工具

网友:
拆开来只能打打相关数据线的对地值有没短路。好坏的检测都要用软件扫描。

网友:
好像只能在板子上用软件测试。

网友:
看看有没裂,有没掉焊盘.  有没鼓胀. 都没有的话就上到板上测试.

网友:
谢谢各位啦  准备搞个IC测试座试试

网友:
楼上 如果搞的话请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