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K8T890-A7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0-08-21):
其他电压都正常, 内存,2.5V. 南桥, 3.3V, .......      I/O已换,  依旧没核心供电,   VIA芯片组,

网友:
无核心供电..换i/o?????
请问LZ这是什么逻辑阿..无核心供电就修核心供电电路..换i/o做什么呢..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VID组合  供电  EN信号。全都正常就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电源IC的引脚定义,看它的输入的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没输出脉冲电压,PG信号等就换电源IC吧,.没核心电压不关IO的事.

网友:
看一下EN脚的线路,还有就是门的参与供电线路

网友:
我换了I/O, 它竟神气的跑起码来了,  但第.2天后,  问题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CPU供电 先查VDDA有没有
再查CPU供电产生条件   VID组合   E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