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求助!

楼主(2010-08-21):
公司办公用机器,登陆同一邮箱。其他机器,可以正常登陆,只有一台显示:系统超时,请重新登陆。做了两遍系统 ,问题依旧。后来改了网卡的MAC地址,也不管用。哪位 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Mac

网友:
PING 的结果是啥?
如果延时>200MS,一般是网线问题和网卡接触不好。

网友:
不是的。其他的网页,邮箱,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在客户那里,和在我店里其他都没问题 ,就是那个企业邮箱打不开。

网友:
系统时间有 没有问题,换个硬盘做个系统,要不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集成网卡。系统时间没问题 。硬盘也不可能有问题 啊。就是这个网站邮箱打不开。其他邮箱一切正常

网友:
要不你换个浏览器试下,之前用IE试下用火狐。傲游和IE是一样的核心,用IE不行也就不要用傲游了。火狐和IE就不是一样的核心,可以试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杀毒软件屏蔽了,或者防火墙屏蔽了。。。。
还真是有点邪,
期待你解决

网友:
我重装系统 后什么也不装。直接上这个邮箱,就是打不开。用FOXMAIL也收不到。不可能是杀毒软件和防火墙的问题。同局域网内其他机器就没问题 。

网友:
2个方法试试:
1) 用公司的 dns
2) 复制别台正常机器的 hosts 文件

网友:
你的邮箱服务器设置正确吗?先排除这个因素,然后关闭所有的防火墙试试,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这样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