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老是提示错误

楼主(2010-08-21):
前几天入手了个PGDZ的编程器~我已经安装了PORT95NT先安装.EXE 重启机器 用RTDTool(升级安装工具).exe试一试,可 是总是提示出错 MCU linkerror这个错误~ 由于我不怎么会用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怎么使用这个编程器~~ 刷驱动板程序是不是要连屏也要接才能刷?先感谢一下~

网友:
线有没问题,BIOS里面串口的通信方式 打开没的呀。

网友:
哦~忘记告诉您了凌寒兄~ 我的电脑主板是没有编程器那个打印接口的是我后来买一个PCI打印口安装上去的~但是如果是通信方式没打开没打开 要怎么打开?

网友:
现在的VGA线 里面的线都不全     我就遇到过   换条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