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板!!

楼主(2010-08-21):
一块杂牌775的主板、刚接到手的时候是9202坏了、换了个9202好了、一上CPU诊断卡不走码、有复位、于是我一重起它就走C1、然后就电亮了、一短电、然后出发诊断卡又是不走码、然后重起复位1-3次它就走C1、然后就点亮了、

网友:
我有快主板 也是 郁闷中

网友:
先排除,.内存核心电路有没空焊现象,一般这种现象,不是座子空焊就是北桥空焊,

网友:
用带灯负载查下U座到桥是否有不良的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一下复位开关针 看一下和什么元件相连 换掉

网友:
就如涵山所说的那样、

网友:
晕,今天准备卖那板子的时候,主板检测卡又是不走码了、复位也不走码、电压都正常、压桥压座子还是不走码、这主板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