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工具能彻底修好硬盘红绿块

楼主(2010-08-21):
什么工具能彻底修好硬盘红绿块,让MHDD检测一个也没有。

网友:
用MHDD扫描不到你怎么知到有红绿块呀。用THDD或PC3K吧

网友:
用3K跑F级或自小准还有点希望

网友:
红快可以修,绿快太难了

网友:
是呀 做自效准就行了

网友:
红绿块很多都会 如固件坏 磁头坏都会具体看什么盘 ST的修盘的话F级做SF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