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462老主板不跑码!!求救

楼主(2010-08-21):
一块462老主板,诊断卡为00,不跑码。
1.怀疑CPU问题,换一个好CPU,风扇一转就停,不跑码,排除CPU原因。
2。上假负载,开机电路正常。量电压:参考电压(2.5V的)和PG信号都正常。核心电压,参考电压(1.65和0.8V的)偏高为3.2V,时钟为O
3.测Q1一个脚阻值为50欧姆,其他2两个为1000多,觉得有问题,拆下来,放电一量,有一脚为O,击穿。换一个相同的Q1,焊上主板一量500多欧姆,正常。
4.开机,再次测量假负载发现刚才偏高的几个电压都变为0.参考电压和PG还是正常。
5.上CPU,还是老样子不跑码,风扇一转就停。不上CPU风扇正常。

6.刚开始接触主板,没什么思路。不知道怎么修了,请懂的师傅指点一下啊!!

网友:
照你那样说,应该是主板触发了一下就起不来了,你测南桥了吗?现在是开不开机的问题,你先试试南桥吧,记好不好老是带电试板子,如果板子中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了,下个问题可能也会出现。。

网友:
把电源IC换了,把所有下管全换了.

网友:
北桥不良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原因找到了,风扇旁边的一个贴片电容和一个贴片电感掉落。该462板子的电压高属于正常,看来也不能太相信假负载了!!多谢各位朋友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应该查的,我还以为你都查了呢,

网友:
回复 乐天 的帖子:dizz
贴片的太小了,没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