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跑FF(或00)与数码管不亮的区别

楼主(2010-08-21):
主板故障不跑码,有的主板是插上检测卡跑FF(或00),有的是数码管不亮,请问这两种故障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一般是不跑CPU,.

网友:
数据码管不亮说明主板上的电压没有正常产生,档FF的故障比较难修,要查供电,时钟和复位及各负载间的总线当然也要刷写BIOS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是点开关能开机 就没有区别 都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