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问题

楼主(2010-08-21):
   我这有一台日本的E-YAMA液晶显示器,高压坏了,改高压遇到问题了,开关怎么接都不成功,总是不同步,改成常亮有点不厚道。我想找屏上的供电,怎么找?3.3V就是没有,郁闷。还有我能用一个非门解决这个高低电平的问题吗?请教了

网友:
怎么改都不行?有没有考虑一下你高压条开关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开关常规的是低电平往高电平跳,但是这个是高电平往低电平跳变,就是这个麻烦

网友:
接开关上,

网友:
你最好上个清晰图片,红唇白牙大家不一定说的准。

网友:
我接开关了,还是不同步,以前接开关可以 的,这次就不行,难道小日本的东西就是那么特殊?最后没辙改了个常亮给客户了,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