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CPU不跑码、有复位....

楼主(2010-08-21):
最近遇到许多有复位不跑码的机器,换cpu、北桥、刷BIOS等等,但是有的还是不行-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
不跑码、有复位....难整啊。只有慢对图查了

网友:
你在描述里只说是CPU  北桥  刷BIOS 但还有南桥造成的问题呢,维修这个东西有很多的地方都要人去发现,慢慢来吧

网友:
有复位但不跑码的,我最常见的就是BIOS坏,南桥坏。

网友:
很多时候什么都量不到。从南桥到北桥挨个换。不好就放生。

网友:
谢谢各位,又学到点东西。。感谢感谢

网友:
我见南桥嘀多

网友:
呵呵:方法很简单:
参照-》对比-》动手-》思考-》再参照-》在对比-》再动手-》在思考
没有参照就要举一反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