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几天就需要按F1 何意?

楼主(2010-08-21):
杂牌915的主板 过几天CMOS就自动初始化一次 然后开机提示时间错误 让按F1校正 查过电池3V正常 跳线针正常 对地正常 双
二极管
正常 晶振和谐振都换啦 难不成是桥不记忆了 桥的问题?
此板直接没修 BIOS 找不到 该查的也都查了 所以直接不修了 太浪费时间也就不赚钱啦 还是直接让客户按F2进系统吧
还有一块七彩虹 965的 板是 什么也正常 就是USB错误 有时候系统提示 USB电压过高而保护 查了USB供电 5V正常 数据对地也正常 以为前置USB有短的地方 把前置拔掉 也无果 难道也是桥的问题?
USB口有问题的已解决:为前置USB供电的保险时好时坏 不过比较 非常 特别纳闷的是 仅仅是一个供电的保险坏 而且我都把USB排线拔掉了 相当于开路状态了 为什么系统会提示USB电压过高而保护 费解
还有建议基地 在回复他人问题的时候 都设置成回复后可见其他人的回复内容 避免出现随声附和的现象 见过N多了 1楼说哪的问题 二楼一看一楼的解答 思路也有可能跟随 所以二楼回答也同一楼 三楼也差不多了 基本都同上 同上 同上了
电压过高

网友:
COMS芯片是集成在南桥内部的,如果你上面的东西都换了,而且在用的时候 没有拨擦内存,CPU之内的东西的话,那么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了,还有你的USB报错,USB是直接归南桥控制,如果刷BIOS无果的情况下也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以上是我个人观点。

网友:
PS:你自己在发贴时就可以设置成仅本人可见
如果VBAT和RTCRST都正常,并且USB跳线一置,先换南桥

网友:
杂牌的915 这BIOS杂刷啊 真是特难找啊 775的 U AGP的显卡 DDR2的内存 。。。。

网友:
来自: 山东德州
刷一下BIOS,刷BIOS的同型号就行,不需要看主板型号和牌子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中关村维修站
的帖子
一般是CMOS电路里面电容漏电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135&pid=1291079

网友:
是不是跳线生锈了~ 把电池座子换下 还有直接焊起跳线的两脚试下

网友:
yinyewei
的帖子
你这不扯了吗

网友:
乐天
的帖子
U口出问题的 问题已经找到 是给前置接口供电的保险有问题了 也查不出坏 一会好 一会坏的 不过比较 特别 非常 纳闷的事 我前置USB线都拔了 仅仅是给USB前置针1脚供电的保险坏了 为什么USB不能用 这种情况相当于连个负载也没有 着实想不到他们有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
回帖回帖学习学习

网友(2010-09-30):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这样的主板 老是需要按F1 电池正常。。南桥很烫(但能进系统使用,自己加了个散热)明天有空研究研究CMOS电路

网友:
看看座是不是接粗不好,还有附近的电容

网友:
看我今天发的帖子!!!

网友:
我有个联想电脑,起动要按f1,查什么都正常,后耒我换个硬盘,就不用按f1进系统了

网友:
cmos不保存,换下电池座子吧,应为有一路通直接SB,把跳线也刮干净在上跳帽。电路上的电容也干掉试试,USB报错的话华硕的特多,如15秒后关机,跟这个问题雷同!

网友:
按F1键,查北桥供电和南桥供电。

网友:
刚才看了7楼连接的那个帖子 学了一点cmos电路的知识 谢谢了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