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3声卡,请各位帮忙找找那两个脚是后置音频输出脚?

楼主(2010-08-21):
alc883声卡,请各位帮忙找找那两个脚是后置音频输出脚?谢谢

网友:
45 46脚你有没有测,现在是认不到?

网友:
有一声道没声音

网友:
你查一下L 或R的线路,5脚及6脚CLK的输出波形有没有查?
这种情况多数是IC本身不良

网友:
输出脚应该是通过一个贴片电容直接连接到输出接口的吧,中间还有其他的元件吗?我测45/46脚连接电容的另一端与接口不通。

网友:
35 36输出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两张主板,是ALC883的声卡,不管怎么换声卡或放大管都是能放歌,都没声音输出~左右声道的线路都查了没问题~不知要查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