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三天了,没办法下手了,头痛

楼主(2010-08-21):
蓝星15小液晶。
现像:开机用5分钟  黑屏1秒。 再亮。30秒左右再黑。  反复如此。有时候还会过一会再闪。

电源是外置的。12V-4.16A     换我自己的试过也一样。
高压条换了根也一样。   屏灯管用USB高压试过了OK   (5V高压条接USB线,我一直用这个试灯管。)
驱动板控制高压电压会自动关?

开关灯一直是开的。关机时是橙色的4.99V。开机了就是绿的4.99V。    如果我飞线到按键那里,就会常开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灯管吧  ,可能性不较大啊

网友:
还有电源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点评):
外置电源哦。~~~~~~~再换个试试??????

网友:
可能灯管不稳定了

网友:
负载输出不平衡造成高压保护了

网友:
电源电压不稳定导致高压保护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12伏 5伏电压没。有无变化。

网友:
可以排除背光问题,就是说故障不在高压条及灯管。因为不论何因造成高压保护,其自锁机能将如可控硅导通一样维持保护状态直到EN信号重置或电源关断。

应该监视EN背光开启信号、5V及3.3V产生器在黑屏时的变化,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点评):
黑屏时开关信号的5V没有了。 12V也没有了。,;我测了电源输出。很正常,。我想问题是出在驱动板上了,主要是那驱动板是多层电路的那种,。不好找线。我测了一会儿,决定放弃了。,

网友:
晕,怎么手一抖就出来两个?请斑竹删除此楼及楼上。

网友:
电源换过的话   何不把主版也换试下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在动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要测量 下故障出现时各电压是否正常:比如12V 5V 3.3V 1.8V 2.5V等,
包括屏VCC。
如果供电电压基本正常,可能是AD的问题。
还有,有的机器要接VGA信号才能正常工作, 这点很重要。

网友:
我还是认为电源板高压板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几天比较忙,这机子一直放在那里,明天我把高压信号飞到屏5V上,试试了再来回复各位。

网友:
看你的说法 和故障  我觉得应该是 开关的问题,要是电源板或灯管的问题,你应该早就修出来了。 有些小问题容易被忽略的

网友:
MCU问题,修过.查一下MC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怀疑电源有没有问题...这几天修了两台液晶都是电源带不起负载,一亮一熄,这不过没你那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