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6S 屏幕一半好一半有恒的黑条。

楼主(2010-08-21):
AOC176S 屏幕一半好一半有恒的黑条。LOGO图标走。下半部也有个影子也跟着走。
是还会动的黑横条条有10几个。5----10个像素高。的样子。这是哪部分坏啊。
以前客户说偶尔出现屏幕乱闪一下。后来又好了,成现在的样子才拿来修。这是哪的问题啊。
问题
屏幕

网友:
是上半部分好的。下半部分是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你先换个屏线试试吧。要是还一样的现像就是屏了。

网友:
看看屏线,驱动板,如果不是,那屏的问题就很难修了

网友:
屏线,屏的软排线有可能接触不良,否则屏坏

网友:
用T形头子热压软排线看看有变化没有

网友:
屏上面的信号处理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