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IC 的引角定义

楼主(2010-08-21):
高压IC 的引角定义:型号为TL1451AC,它的开启信号角是第几角?上面的图看不懂哪个是开启信号,我现在碰到关机白屏,灯还亮着,所以在查开启信号角,开机正常,关机白屏?请问怎么回事,就是下面中换了两个5707的三极管,关机白屏,开机后能正常使用,原先问题是通电后黑屏,两个三极管坏了,所以我换了5707的,关机白屏开机后能正常使用?

网友:
关机白屏,换了两个三极管

网友:
从ON/OFF那个线一路跑过去到那个脚就是开启脚

网友:
是不是三极管的沟道搞错了

网友:
关机白屏那证明高压电路正常的。 你查开关信号呀  看是不是开关控制的是电源 查IC 9脚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