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电路的反馈部分问题

楼主(2010-08-21):
     该电路采用的IC叫OZ813LN,24脚QFN封装。
     具体问题:
当用示波器探头接触图中绿色箭头标示的地方时,+1.8V的供电就消失了。
     此主板的表现就是
不定时+1.8V电压消失
     我已经采取的动作:更换此IC,PR226,PR227,PC174,PC175,故障依旧!
     请大家看看,提提意见!

问题解决:加焊PL7电感后OK,跑3D MARK一夜无异常!
请大家帮忙分析看看!
我的思路:此电路应该是通过侦测电感两端的电压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来实现反馈的,反正就应该是这附近的问题,搞的我好多天了,都没想到加焊一下,不过我不放心,把电感换掉了!

网友:
反馈如果接上示波器可能给监测点一个电阻 改变了下臂电阻的阻值

网友:
查看一下芯片本身。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等着楼上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上面的是上臂 下面的是下臂

网友:
今天碰到一片,充电容易保护短路,也是电感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