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2 w显示器仔细看有显示,背光不亮。

楼主(2010-08-21):
       小弟手上有一台联想L222w显示器。不开机。更换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后,显示器仔细看有图像和显示,但是背光不亮。恳求各位大哥,这个又是什么故障??
     这台机器是内部烧了一个450V的电容,和一个4A 250vav的保险,(目测看到的),手上没有现成的芯片和电容就换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试试了。
    小弟接了5V,Gnd,on/off,还有adj接dim。请高手帮忙。

     解决方法,因为接上了380v电压少坏的,目测的电容和保险烧坏就直接从网上买了电容和保险,又用万用表测试了下周围的芯片没有短路的情况,开机拷机没出现问题。
    估计是通用高压一体板的没有足够的高压点亮背光导致的。
     继续学习中

网友:
直接从电源板5V那接一条线到ON/OFF那里,如果能正常那就是开启信号 有问题,还是一样那就是高压板坏的,去保护试试有可能是灯管老化高压板保护 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检查灯管的好坏?看你说的好像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电源板上的5v接到驱动板的on/off,还是和原来一样。这个机器好像是电压不稳把内部的一个450V电容和一个4A 250vac的保险烧了。手上没有现成的电容就改装通用驱动板试试了。

网友:
高压开启及亮度控制正常工作了没有,如果高压板工作没问题,建议检查灯管,有可能灯管老化或接触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里面有烧过电容和保险,估计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没有现成的换,所以拿了块通用的高压电源一体板换上试试。

网友:
你不是说现在换了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的吗?那就和以前的电源没什么关系了,现在换了的话还不亮要不就是灯管要不就是你线没接啊

网友:
以前的电源板坏的话应该是最好修的了~烧保险的话除了整流滤波及开关管等就没什么检查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换了新的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才出现的这个故障。背光就是不亮,但是能隐约的看到电脑桌面。

网友:
背光不亮是高压不够啊。你看看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换过一体板背光不亮。试试灯管呀。

网友:
可能灯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正在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话题了,搜索一下相关的帖子。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影无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