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 外接不显问题

楼主(2010-08-21):
客户送一个M100 集成显卡的的机器来,说是不能使用投影仪,无信号输入
,VCC有5V,RGB 无电压信号,周边无不良元件,
见图
与RGB 相连接的U3,在PCB板上没有,
问一下基地师兄,是不是这个机器不支持外接???望被指点!!
显卡

网友:
自已顶一下,不要沉了

网友:
只要是带VGA外接的都支持外接显示设备,可以先接到普通显示器上看有显示没有,如果没有那就检查信号切换是否正常?如果在普通显示器上能显示,那就是设置的分辨率或刷新率不支持你的那个投影机,重新设置会好

网友:
r g b h v 五个信号

网友:
这机子拿过来是有显的,动北桥的话有点怕。。。。
算了,还给客户了。over!

网友:
查转换信号呀不要乱动桥

网友:
你在网上查下这个机子有没有切换的管理软件,我遇到过宏基4310外接无显,按键盘上的切换键没反应,结果在官方的一个“e”的软件里就有切换功能,就能用了,希望能给楼主一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