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的作用

楼主(2010-08-21):
    我是新手 请高手指点迷津,我想知道 主板诊断卡的作用!以及诊断卡显示的代码代表那个硬件有问题 就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
一般用来检测电脑各主要部件是哪部分出了问题,如:CPU不工作,内存不过,显卡不过等,其代码含义说明书上讲的很清楚了,刚开始接触的话建议多看说明书,多实践

网友:
那个要看经验了,自己用多了就摸索明白了,看说明书有的很难看懂的,说明书上的专业术语太多,咱基础差看不太明白。我都是根据经验来判断哪的故障的。

网友:
主要是查主板没有没复位,及CPU上的程序在执行BIOS中,跑到哪里了。

网友:
没什么大用途。基本上判断,内存工作不工作,CPU工作不工作。

网友:
可以帮助找到故障的大致位置,还是多研读说明书,那是最好的教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过诊断卡的代码判断主板问题大概出在什么 地方

网友:
读取80H代码,一确定主板自检过程。

网友:
慢慢来,用的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
那万一还有说明书呢?

网友:
有时候那玩意就是骗子,所以要多安个心

网友:
只能大致判断故障位置,不一定准确,要靠经验。

网友:
诊断卡就是post的诊断过程,通过代码在诊断卡上显示出来,一般的c1,c3,c5,c6,d1,d2,d3,a7a,a8,af是内存不过,前面数字后面是d的,是显卡不过好多,要多看看,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