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PG信号应该有电压吗?

楼主(2010-08-21):
一台航嘉电源型号为LW-6228 P4 故障为:短接绿线风扇一转即停。7500 第四脚接地 其他电压基本正常,这有PG线没有电压。问在这种情况下,PG信号线应该有电压吗?
信号

网友:
有那路电压不正常保护你强制的上电PG也不会出来的。还是慢慢的查查那路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电源都保护了,怎会有PG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