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7主板VCORE对地短路!

楼主(2010-08-21):
升技KW7,462的板,测VCORE对地短路,上电保护,拆了VCORE上几乎所有的电容,都无效,怀疑是北桥的问题,用可调电源直接在VCORE加1。5V的电压,电流只能到1。8A左右,北桥微热,板上其它元件也没发现发热的,郁闷ing,这个VCORE还有可能送给谁?
主板

网友:
CPU 供电进北桥呀 打CPU数据线的值如果有短路那就是北桥坏。

网友:
如果CPU供电电路中的元件无损坏,这时北桥是坏的

网友:
韦永忠
的帖子
下管拆了 电容拆了 还不行的话 那么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