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I945GZ桥供电问题

楼主(2010-08-21):
如图,RT9202的1脚4。6V,BOOT,5脚供电5V,2脚没电压,Q31D极5V,G极接RT9202的2脚没电压,所以S极只有0。5V,这里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是不是1脚的BOOT电压不对?

网友:
换个RT9202试试,易损件菜鸟路过

网友:
RT9202的没有电压输出~换一个吧~

网友:
第7针的OCSET 振荡频率设置端 的电压是多少啊,应该是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关闭输出

网友:
看7脚是高还是低,高的话就换个RT9202。。。。

网友:
直接换个试试

网友:
RT9202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可直接换了试一试

网友:
RT9202换过了,7脚是2。3V

网友:
换了后2脚的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换掉1脚相接电容,,在线测一下D16是否不良,还有7脚所接线路中的元件

RT9202工作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9202  工作条件  1  5  7脚电压要正常  1脚6V左右  5脚5V左右  7脚5V左右
电压都正常  换它

网友:
RT9202,电容,二极管,都换过,现在电压是,1脚4。9V,5脚5。2V,7脚4。3V,2脚还是一样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