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9600GOS 问题

楼主(2010-08-21):
GPU主供电对地电阻1.0 电感很烫,这正常吗?
问题

网友:
明显的负载重电流大现象

网友:
对地值是正常的测数据有没不正常的

网友:
G92的如果万用表无误差,你用指针表测应该是为2欧的--为正常范围的
供电电感热,要查输入级及产生供电的PWM电路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大师的指教!!

网友:
修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