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9宽分辨率不正常?

楼主(2010-08-21):
      金长城显示器上面标的是19宽,看着样子也是19宽屏的。刚拿的故障是:加电,没有反应,指示灯不亮。

      经过维修,是电源板的开关管坏了。于是找了一个换上后,可以正常加电了,插上主机重新开机,发现屏蔽的分辨率不正常。当我按显示器面板的MENU键后,弹出OSD菜单,上面显示是1150*900.而我调到了1400*900,屏幕上面的字有的象是缺字画似的,但是我的显卡没有1150*900这个分辨率。。。。不知道这是这个显示器以前就是这种分辨率,还是我维修后成了这种分辨率了?如果我把屏幕调成1150*800的话,字体都显示正常的不行,可是屏幕就变大了。不象1400*900那种看着舒服。。。
     请问这是哪儿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嘿嘿……这个问题奇怪了。好不了刷下驱动看是否行不。只有一个一个慢慢试了。

网友:
如果是电源故障维修后不大可能是因为你维修出现分辨率不正常,恢复下出厂设置看能行不?不行的话有可能得刷程序了,也有可能本身这种杂牌显示器就是这么个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