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 通电黑屏 电源指示灯一直闪 求助

楼主(2010-08-21):
三星943 通电黑屏 电源指示灯一直闪 求助,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查驱动供电5V正常不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压在发生变化。

网友:
先打开测一下,12V 和5V有没有,有明显烧的吗,电容有鼓包漏液的吗,

网友:
驱动板供电,就是最精密的那块板~

网友:
你是给别人修的还是自己的坏了修的?如果弄不清楚怎么修还是拿去专业的地方来修

网友:
打开机壳,,查一下电源,,,

网友:
没烧坏的地方

网友:
查下5V,12V,正常不?

网友:
拆开了没有 三星的好修 电容爆多狠

网友:
电源板5V供电不稳

网友:
你这个提问太笼统了。
你要有针对性的问。
大家才能提供有价值的回答。
12伏 5伏电压测了吗?开关信号 adj信号都看了吗?

网友:
把高压板断开后还跳不跳呀。

网友:
查12v. 5v供电是不是正常.高压部分,及驱动板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还是学点基础吧,不然怎么提问都不知道

网友:
我修了一台跟你相同的,我的是5V两个滤波电容1000的鼓包了。换掉就好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网友:
有短路,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