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 新问题死机花屏

楼主(2010-08-21):
东芝L203 单独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如果把适配器插上去会出现死机花屏现象,单独适配器不能开机,一开始客户拿过来是花屏,我以为是集成显卡的问题,就把北桥换了,用了一段时间就出现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是死机花屏,不开机的情况下可以用适配器充电,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各位兄弟们。。。东芝L203 新问题死机花屏

网友:
通病整过吗

网友:
通病;在论坛里搜一搜;把CPU座下一个大电容换它

网友:
首先检查下你的适配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下充放电电路,个人认为用电池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应该是充放电芯片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把CPU座旁边的电容和底座的大电容都加焊了一下搞到没有待机电压啦!连开机都开不到、然后我把底座那个大电容焊了下来、、有待机电压开机电流跑0.25检测没有CPU电压输出、、你说是不是CPU底座那个大电容问题、、能不能把主板那些电容焊上去呢?因为下班啦!没有焊下去、所以想你指点下、、谢谢啦!希望论坛里的高手们帮帮忙、、因为之前是可以显示正常的、、如果搞不好很难交差、、、谢谢大家啦!回复 xcli168 的帖子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帮帮忙啊!???

网友:
电容不是加焊的 是要换的 !!

网友:
就是CPU反面有一个NEC的贴片电容,要把它换掉,这可是东芝著名的通病,

网友:
用四个330电容并在哪个大电容下;一边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
本子终于搞定啦!原来还是那个电容问题,换上就OK啦!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