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141WX(TL)(B4)屏代换

楼主(2010-08-21):
求助高手,LP141WX(TL)(B4)屏用什么型号代换?LP的屏不敢换了,谢谢!
求助

网友:
你的LP141屏用其它牌子的141的都可以的,比如N141 ,HT141,B141,LTN141的都可以,如果是用在DELL笔记本上的话要换码片的>.

网友:
一般接口一样都可以代换的;楼上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
感谢先!回复楼上,手上正好有片换下来的LP141WX(TL)(N1),屏是好的,只是底部有线,换上去却不亮,不知道该换什么样的型号了,LP的屏实在不敢用了,又怕定片屏回来上去不亮。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