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吋飞利浦彩显按按钮后不显示菜单,只显示一行好象是韩 ...
14吋飞利浦彩显按按钮后不显示菜单,只显示一行好象是韩文的提示。

楼主(2010-08-21):
14吋飞利浦彩显换过一个按钮后,开机显示的面积变小,按四个按钮中的三个都不显示菜单,只显示一行好象是韩文的提示。只有两种模式切换的一个按钮有效。无法调整显示窗口。请高人指教。
不显示

网友:
行扫描供电激励不足把

网友:
现在我知道了,与大家共享:那个提示是菜单被锁定了,要是认识韩文就不会认为是故障了。菜单锁定或解锁是按住OK键15~20秒即可,解锁后即可用菜单调整。看来学维修也要多学些东西,这样会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