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过不了怎么修。

楼主(2010-08-21):
    这些日子一 只苦恼。有许多板子都不过内存,竟然一块也搞不好。真是郁闷呢……特上论坛请教各位前辈指教下,给个思路。那些几个重要的测试点基本上是知道了。不过内存的板子怎么修。谢谢了……

网友:
这类问题是有些头疼,首先看供电是否正常,在么直接换北桥了

网友:
供电,时钟,数据,再就北桥了,偶尔也有AMD单桥的扳子是CPU座问题的

网友:
要想欲其事必先利其器,楼主工具都全吧~有些扳子桥虚焊的只要拿风枪或者BGA加焊就会好,这么多扳子修不好可真是浪费了

网友:
不过内存 的先供电要正常。跟北桥之间通信的数据线要没问题。BIOS数据没坏、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或者北桥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都没问题就清理槽子  刷BIOS

网友:
我有5块一样的板都是过不了内存
有二块板压压北桥。。却搞到桥上面的电容 短路咯 又报费
我有怀疑 会不会是CPU过不了
他是跑到C1
如果我不插内存也是跑C1

网友:
我一般都是查电压 刷BIOS 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