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不通电

楼主(2010-08-21):
接到一台AOC19“按开关键不通电:按常理测保险正常,开关管正常,桥堆正常,热明电阻正常(通的两头)。通电后,大电容处有320V左右正常,再测得输出电容电压14.12V,还有5V,看到这一体板是输出14V和5V的标识,想了想电压输出正常,怎么会不通电,想到驱动板了,原先一体板输出端接口为地、地、5V 、5V 、14V、  14V  、ON   、ADJ,不接驱动板输出电压5V和14V正常,接上驱动板后,对应的电压5V变成了2.99V,14V变成了11.1V,然后测得开关键的电压1.42V,正常有3.3V,所以按开关不通电,开关键电压低了,这问题是不是出现在驱动板上,请问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板,雷击板可能还是电源板

网友:
驱动板有短路,拉低了电压,仔细测下驱动板上有什么坏了把

网友:
不行就先上个通用驱动板看看

网友:
驱动板有短路呀,,,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吧也不一定是驱动板坏,电源带不起负载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