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09液晶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0-08-21):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HKC  S9809液晶不通电故障
我拆开测量了下发现MOS开关管击穿了 型号是AUK B39910 STK0765
我现在没这型号求高手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替的没

网友:
开关管击穿,电源芯片99%也坏了,可以说至少坏了3个件

网友:
一般用10N60代都行,换后查下G极的限流电阻的S极的电流检测电阻也有可能一起烧了。

网友:
烧开关管。最好一起换掉450伏滤波电容。
检查二次侧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