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点修液晶的配件,帮忙推荐几种!!

楼主(2010-08-21):
最近想学修液晶,店里没什么生意,很难有来修显示器的,来了都是不修或送别处修,所以想买点用得着的配件放店里,自已来练练修修,买了一个测灯区管的单灯高压板,几根灯管。现在还想买个通用驱动板,不知道有没有可以不刷驱 动的,只要能显示画面来判断是不是驱动板问题,如果是就可以再买个编程器和驱动板来刷。(店里不出钱,要自已了钱买,所以只有判断问题可以修好后赚钱才能买)另外还有屏线要买哪几种常用的,谢谢!!

网友:
用2621驱动板呀通过跳线的方法不用刷程序

网友:
谢谢,另外一般的17和19 的显示器常用的屏线是哪几种,还想买点屏线

网友:
用鼎科gm2621-lf吧,不用刷资料只要跳线就够了,常用屏线淘宝一搜大把

网友:
鼎科gm2621-lf板。单灯小口,双灯小口。4灯小口高压板一样一个。单6。单8。双6,双8的屏线。12伏4安的适配器一个等

网友:
常用的各尺寸灯管,常用的大 小口四灯高压板电源板,液晶编程器,测屏点屏工具,各种元气件如:保险,开关管,电源芯片,电容等都要备用

网友:
这些东西基地的淘宝就有卖,建议买基地的产品,品质高有保证,呵呵~我就一直用基地的产品,人人为我我为基地,更能发扬支持基地的精神

网友:
店里不出钱,要自已了钱买,所以只有判断问题可以修好后赚钱才能买
什么人啊,还只能挣钱才能买,我看你没有必要在那里呆了,做维修哪有每次都能挣的,偶尔亏也是正常啊,杯具啊,不过你的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出点钱无所谓,修好也不会亏,还能锻炼技术,有俺们帮你,放心吧!

网友:
关键是店里没生意,再自已现在是在学习阶段,老板肯定不会买那么多东西的,万一我修不了那他不是白买了,所以只有自 已掏钱买,就当自已练习。东西我已经在基地买了,基地给了我学习的平台,买东西当然也还是找基地了!

网友:
通用的高压板电源板多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