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为主板加一个plcc的bios插座

楼主(2010-08-21):
我的主板上有一个plcc的bios插座,我想为方便bios备份和刷新bios,想为主板加一个plcc的bios插座。不知怎样做?我有一个旧主板,上有一只plcc座。谢谢了。

网友:
拿风枪在板的背面吹

网友:
听不明白 你的意思,你的主板上有一个了,你还想加第二个?
这要改动电路的设计的,你还是放弃吧。

网友:
意思是以前的BIOS是焊在上面的,要改成插座式的吧

网友:
想加一个插座

网友:
  用风枪取下bios 用烙铁把座子焊上去 楼主是这个意思?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在板上在加个座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