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70GT Ver1.4 BIOS写程序后,不认硬盘!

楼主(2010-08-21):
七彩虹C.N70GT Ver1.4 BIOS写程序后,不认硬盘!进BIOS都可以正常设置!就是不能发现硬盘和光驱!求高手指点!

网友:
查IDE的数据线看看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刷之前能认 那么换一个版本
如果刷之前故障一样  查IDE工作条件  复位   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