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pe安装后不能启动

楼主(2010-08-21):
我在u盘上安装winpe后,不知为什么不能启动?

网友:
要把U盘写入启动引导可以启动的,去下载个老毛桃的PE,做起来很简单的,按照其提示一步步来就可以做个启动型U盘了,完了之后把系统拷进去就行了

网友:
装的就是老毛桃的PE,也是按提示做的,第一次装了一半没成功,第二次装好了,但没能启动。

网友:
重启格式化C盘,用PQ(把它设为作用分区)或者进入winpe,把C盘设为活动分区,然后在重新导镜像,把启动项该为从硬盘启动~~~或者开机直接 按F12它会用从哪个驱动器启动、、、

网友:
未说清楚,在什么环境下启动PE

网友:
你是不是在BIOS里没有设置U盘启动呀。一般来说PE做好了都能成功启动的。还有就是出什么信息呀你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一般在BIOS里要设置HARD BOOT  priority里设置U盘第一启动(2G以上格式化为USB-HDD)

网友:
先要用工具把U盘做成USB-HDD,然后安装PE的时候,安装程序会自动生成引导启动..

有些新的或者笔记本的BIOS会直接把U盘认作硬盘的,设置引导的时候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