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楼主(2010-08-21):
是电源板实在头痛,是电阻的问题,我老是找不到合适的电阻,比如贴片电阻,我只能去拆旧的pc电源上的长腿电阻,是在头痛!我只备了82k的启动电阻和s极对地电阻,其它电阻只能看命了!大家怎么解决电阻问题的

昨天一个电源板子,烧了很多电阻!烧芯片老子多得是,烧电阻,找死老子了

网友:
花钱吧1/4w的电阻全买回来、

网友:
买点料板,各种元件都有,应急备用,花钱又不多

网友:
网上有很多卖一系列电阻的。什么贴片电阻、和各种功率的。几十块一套很便宜的。找找看啊。。。

网友:
多搞点旧板回来合算上面好多元件可以拆

网友:
谁有旧板子卖啊!不过三星的板子不要

网友:
我们平常换下来的板子都留着了的,平时修笔记本也有蛮多的坏板都留着了的

网友:
你修机没有换下来的电源板么?坏的主板..坏的猫....哪上不对付出来点....

网友:
我电源板99%板都修好了,所以没几块废板子,我做同行的,价格低,不得不修好,换板子没利润哪!电阻缺的是10K-100k的电阻,其它都好找

网友:
只有通过适当的换板,才能积累部分料板,全部修复是不可取的,我曾经也有这个烦恼。

网友:
我都是找收废品的,主板20多块一斤,那个液晶显示器的板子,还有不知道是什么机器的双面板,几块钱一斤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