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纯平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亮是CPU坏了吗

楼主(2010-08-21):
我接收了两台纯平显示器,都是优派的而且毛病一样,通电就是指示灯亮,拆机测电压都正常。就是行不工作,二次电源不升压。这款机子的CPU和行场扫描芯片是一体的,测该芯片供电正常,行场同步正常,SDA,SDL都正常,是CPU挂了吗,这款机子的CPU坏是通病吗,望有经验的同仁指教,客户急着要结果,请帮帮忙吧

网友:
这种情况CPU一般不坏,重点查二次电源那部分,那地方有个场管很容易坏

网友:
不对,即使二次电源不工作行电路还是会工作的,应当查下总线、晶震、按键

网友:
要先看CPU的工作条件正常不,1电压 ,2时钟,3复位。

网友:
可以接主机信号看看指示灯的变化情况,有变化的话MCU基本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