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一亮一暗的

楼主(2010-08-21):
今天接一台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19寸的显示器写着这个英文Pview   刚拿来的故障是不通电,客户跟我说是雷打坏的。好了现在来修了,拆开看了一下不像是雷打坏的啊,没什么明显的烧坏啊,测一下电源高压一体板,保险不叫   经过整流桥的电压没变化,一样是交流,就把整流桥换  保险换了  然后再通电试一下,上电一试通电了,以为问题修复了,谁知道指示灯(绿色)一亮一暗的,接上屏也是一亮一暗,(不过我没接vga线)刚开始我换了个比它小一点的整流桥,以为是桥的功率不够大,就找了个一样大的换上去,可还是一样,就在测了,测了所有的二极管,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二极管一边阻值一百多 一边无穷大,按道理说一边应该是500左右才对啊,就找了一个差不多一样大的二极管换上去,通电在试故障还是一样,我就把芯片  还有看哪里该加焊的地方补补焊,故障也是一样,测电源高压一体板给驱动板的信号线哪里的电压一直是2.3v一直没有跳变,两个5v都正常,不知道怎么测了,望高手解答一下,一般这种情况会是哪里的问题

会不会驱动板也有问题啊、、、、、

网友:
本人修显示器还是初学,可以说很多都不懂,我想应该把那个信号修好了它就正常了,可我不知道怎么把那个信号修好,该怎么修、、、、

网友:
可能电源没有修好,变压器是否有啸叫声

网友:
电源板输出的12V 5V正常的话那就有可能驱动板坏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看下开机键有没有虚焊

网友:
换电源试驱动板,先确定是哪部分原因
如果真是雷击的,还是换下主芯片、光耦吧

网友:
如果电源输出5V12V正常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整流桥短了,交流直接进入300v大滤波,保险不烧?

网友:
刚拿来的时候我测了保险是坏的,我就测了整流桥,整流桥全部都是交流电压,我就先换了整流桥,在上电测了就有脚是直流的了,我就在换保险,整流桥型号是(GBU408)这时就通电了,可就一亮一暗的,难到说整流桥要同型号代换才行吗,刚开始换了一个比较小一下,可后来我已经找了个一样大的换上去了,变压器没什么声音,很安静,电源高压一体板输给驱动板的是两个5v    一个信号的2.3v  可就是信号电压没有跳变,看来钱要给别人赚了,我没有电源板,也没芯片,等一下我就换个光耦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或是变压器的问题啊。
改个两灯的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已经修好了,把电源高压一体板换了。刚开始拿给同行的朋友他也是搞不定,所以就换板了,坏的那个在自己留下来慢慢研究或是当料板用了、、、

网友:
l雷击的。换电源管理芯片吧。我都换了几十个

网友:
看看电容有爆没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一台也是这样的问题后来我换了个IC就好了,
还有这是AOC的牌

网友:
是TOPview牌,好像中文叫“优派”吧,不是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