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V星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0-08-21):
一V星主板测试卡代码,从C1开始最后档2A.24不显示,这是那里的故障呀

网友:
显卡或北桥,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拔掉显卡测显卡供电时钟是否正常,插槽是否不良
此时拔掉显卡代码是否能过?
先刷BIOS测试一下吧

网友:
跑到2A应该亮机了,集成显卡的话就是北桥问题,单插显卡就是显卡本身问题

网友:
卡显卡了,换个显卡,把AGP槽刷下

网友:
刷个BIOS  应该能搞定~!

网友:
这个主板是集成显卡的,上独立的显卡也不显

网友:
显示模块的问题。。。

网友:
先刷BOIS  不行做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显卡供电  时钟  复位  打数据线的值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