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20 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21):
客户半年前在我这里维修过USB烧!飞线好了!

今天过来说屏幕不亮!接受一看,暗屏。拆屏壳子,自制的高压条通台机电源 测灯管 亮 灯管无问题!怀疑高压问题!测高压电压VCC  12V  控制只有0.3V不正常!

我是新手 拆机 发现料板号LA-421P  来基地 无该图纸!查料板号找到4730G LA-4221图纸!

查控制信号连主板R303(实物和图纸改处一样)测R303一段有电源管理芯片TPS51427 的1脚提供的3.2V电压 另一短只有0.3V 电压!看图纸

中R303是4.7K 实际测4.64K(表笔倒换量只有3.7K)  这段还接电容C365 接地!拆C365无果! 看图纸 R303同样 连接D18 连BKOFF  到IO  图纸中是U22实际是U16  105 。

(该张照片上传不了)测二极管一段时0.3V 另外一段时0.06V !断电测二极管不短!所有经过的电子元件测量都是好的!怀疑自己的测试能力 到DELL600料板上拆4.7K电阻 和二极管 。都无用! 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把R303 两端用线连起来 ,上屏测试 屏可以亮了!

网友:
如果其他都正常也能正常进系统的话,只是控制不正常的话可以把以前的控制断开从屏供电上单独拉个3.3V的控制电压来,绝对OK

网友:
呵呵,用不了几天的,会烧东西

网友:
这个不是明确的维修方法、、

网友:
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经过的线路就那么多!就是想不通哎,怎么会被拉低的呢!

网友:
你这样修机器会惹祸的  要不了多少时日就要返修的啊

网友:
显然是EC拉低了电压,可能EC部分损坏或因为别的原因主动关闭开关。修好就好,也可能惹祸,呵呵。

网友A:
我也是认为EC  IO坏了可能!也不是坏了  要是坏了不可能还能开机,可能是EC的其它原因制动关闭开关了!

最后我认为应该是EC坏了!首先能开机 电压已经到位,开机信号也已经发送过来!同时除了给高压的供电开关控制信号没有,其它信号应该都发出去了!那么应该能判定是EC本身损坏!

网友:
可以断了这根控制线,把屏的供电拉过来当控制也行,楼主这种做法恐怕以后得返修吧

网友:
不光背光关不了,很有可能继续烧坏EC,直到最坏短路不开机

网友:
从屏的供电那里拉可以的。。。我试过,都半年多了。。

网友:
找个4。7K电阻上拉到3。3V电压的地方,不知道行不行,如果懒得换EC 的话,从屏供电飞到控制信号就行。

网友:
兄弟 为了省一根高压板 这样修不值得  有可能修修 问题变大了

网友(2010-09-29):
楼上朋友 你以为是高压条问题吗??是背光信号没上来.....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这样能用就好但是不知道你给客户保质是好久 你要是给人家保个几个月的话 估计你要吃亏哦

网友(2012-07-25):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认为EC  IO坏了可能!也不是坏了  要是坏了不可能还能开机,可能是EC的其它原因制动关闭开关了!

...

你换了ec也不一定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