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不转,跑e3,几秒就关机(风扇不转不关才怪)

楼主(2010-08-21):
接手一看,tcl品牌机。开机后CPU风扇不转,插内存跑e3,不插内存跑e8.CPU风扇更换过,不是风扇的事。几秒就过热保护关机了。现在没头绪了。感觉像是CPUFAN供电供不上,测量黄线和黑线电压0V。咋回事,我新手,帮下。

网友:
CPU风扇插座应该是4针的吧,,你看看有没有12V,没有的话跑12v供电,有的话查控制脚,不是到I/O就是附近有个IC控制的。。

网友:
如果CPU风扇供电无问题,用负载测一下所有的供电

网友:
TCL的,用的是ESC代工的板吗?如果是的话,风扇不转重点查下风扇插座附近的一个类似431一样的东西,我忘了是什么型号了。呵呵

网友:
有好多主板风扇不转都是风扇插头边上的一个芝麻管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查到CPUFAN上面没电压 就跑线修出电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