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的另类故障

楼主(2010-08-21):
      两天前的机器了。Hp v3000的,不过不是显卡的问题,键盘有些键不能用,O,P,[,],
还有L,总之回车键周围的几个键不能用。找了一个键盘试了,确定是主板问题。

先拆机器吧,拆开一看,意料之中显卡是烤过的那种显色。不管了,先用表量键盘接口
的对地阻值,忘了多少欧姆了,好像都400多吧,上下不超过2欧姆左右,基本正常。
难道是排容漏电?不管了,找个料板把相关的排容都换了。

装机测试一下故障依旧,没别的电路了,直接把KB3910换了,本以为应该好了,没想到装好测试,不能用的键反而多了,重新焊芯片
故障依旧,看了焊接没问题,懵了!
赶紧在基地搜一下,搜到几个同样故障的,不过都是未解决的。
       重新捋一下思路,阻值都正常,应该电路是没问题的,难道是口坏了,仔细看了一下,感觉到却是像有问题(我每次怀疑一个
故障点时,越琢磨越觉得就是),不过好像不太好拆啊,先拆料板吧,免得出了问题不好收拾,果然接口还没拆下来,就已经废了!看来
要换口有点麻烦。于是想了想是不是接触不好引起的,马上把键盘拿起来在排线上贴了一层黄色的胶带,在装排线是费些劲,有点厚了。还好插进去了。装机测试,居然好了,拿测试软件测了一下每个键都正常。搞了半天一层胶带就解决了。发出来分享一下,不知道其他几篇帖子是不是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临危不惧。
还好思路没有乱。

网友:
晕了,修了这么一大圈。原来是这样,干了一年多了还没遇到主板坏键盘不好用的。我觉的有也应该是少之又少吧。不管怎么样,帮楼主顶下。

网友:
真的坏起来有可能修不好

网友:
有时候修东西就是这么折腾人,折腾来折腾去就是个接触问题,碰到这种事头都大了

网友:
不管怎么着,总算是修好了,也可能那锁扣没压紧。

网友:
维修起来我们一般思路都往深处去了,不经意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走了很大的一段弯路,这种小东西引起的故障很容易被忽视掉。   看这帖子算是给我们提了个醒!

网友:
先简后难牢记心间。

网友:
装上排线后 测量接口的引脚对地值应该可以找出问题吧。上次我就这样修好了一个液晶排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简陋,道理深刻。

网友:
维修是一门值得探索的学问 啊!!!

网友:
实际上可以这样认为,所有的硬件问题都是接触问题,有的是宏观上的,有的是微观上,修机子实际就是解决接触问题。这样理解就不会有人忽视或轻视宏观上的接触问题了。

网友:
其实我们做维修的,有的时候碰到问题了,难免把问题考虑的太深入、太复杂了,我前一段时间接一个笔记本,牌子和型号我忘了,但是故障是开机居然是12屏,一个大屏分成了12个小屏,大家猜猜是哪里的问题呢?后来拆机后裸板加屏开机测试是正常的,就是因为键盘的排线没有插好造成的!

网友:
哈哈 一个键盘问题搞到这样是够累的

网友:
修DELL的遇到过。D620的,客户本来是来换键盘的,结果新进来的键盘居然有一排不好使

重新插了一下,好了。接触不好。

网友:
恭喜楼主最终解决问题!这里也出来一个话题,你说这键盘接口该如何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拿风枪在背面吹可能好点,要不就买新的。
这个接口里的针有些高低不平,估计是先前做显卡是烤坏的。

网友:
沉着冷静 思路正确 楼主很细心

网友:
先易后难,谁都知道,可是就是会忘记,哈哈,恭喜楼主修好机器。

网友:
很有借鉴意义,从简到繁,这样会更有效率。

网友(2010-09-29):
恭喜 恭喜~!  接口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