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这样改长转可以吗?

楼主(2010-08-21):
手头上有一台DELL笔记本,想将风扇改长转,风扇有三条线,我想将风扇的电压线接USB 5V,风扇地线接USB的地线,然后又将风扇的温控线悬空不再接在主板上。请问各位高手,笔记本风扇这样改长转可以吗?会不会短路?

 会员0元2022-11-11 22:06

网友:
应该没事,楼主,试试吧

网友:
直接拉一根5V供电就可以了,其他不需要连!

网友:
没问题的。检测脚悬空。

网友:
这么连可以的,不过3条线都剪断了没必要,如楼上所说,直接连5V

网友:
我之前就是从USB口拉过5V过来比风扇,谁聊到接上电源居然短路,不过短路已解决,之前有论坛有人说把风扇改长转会短路,我以为不会的,没想到今天还真的碰到。所以不敢再从USB直接拉5V,而是想将风扇的电压线接USB 5V,风扇地线接USB的地线,然后又将风扇的温控线悬空不再接在主板上,这样不会短路吧?有无高手可以肯定的帮帮忙?

网友:
改风扇还没见过短路的呢,是不是你飞错线了

网友:
把5V直接连过去,然后把剩下的线头用胶纸贴起来,防止短路

网友:
直接把红色的线剪断接到USB5V就OK了

网友:
DELL的风扇接USB5V确实有可能短路,今天一个同行就送了一个过来就是接USB5V短的。一个复合MOS管具烫

网友:
呵呵  刚开始时我也是       我想应该是把5v电压量错了才短路的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拉到USB 5V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接到给风扇控制电路或风扇供电的场管供电端不是更安全吗?为什么要接USB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