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把手练得不抖呢?

楼主(2010-08-22):
如题,要怎么才能把手练到抖动最小呢,各位高手指点下。手抖动太厉害的话在焊小贴片的时候焊不准,而且又难看,老得搞好多下才行

网友:
沙发 不清楚 多练吧 我也是新学的

网友(点评):
貌似这样会被说是在灌水的哦,呵呵

网友:
多练连就好了,我以前也是这样

网友:
每天双手个提40斤水桶做晨运,一年后可以双手稳如泰山!!电影上看的,还是喜剧片!!

网友(点评):
呵呵,估计只有您能办到了

网友:
一个好的焊工绝对是耗用了大量的时间来练出来的~一句话,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每天坚持一小时三个月下来绝对手不抖

网友:
很简单买把软点的镊子 就可以了 。

网友:
楼上的软件的镊子是怎么个软法?

网友:
我就知道平时少喝酒
经常喝酒手就抖

网友(点评):
呵呵,貌似有点道理哦,我经常喝酒。。。。

网友:
你是不是经常 吸烟的呀,每天焊一两个小时的IO  不用半个月效果就会明显的了。心一定不能急顺其自然。

网友(点评):
经常吸烟也有影响????

网友:
心态要放松,多练习就行了

网友:
我刚开始换电容手抖的电烙铁都要掉了,现在练出来了,这种事情需要多多练习

网友:
有个电影里说啥啥的,给个期限是一万年。我给你一年就行了,掌握的快的是1个月。

主要是要有那电影里说的那个心态,那就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
做维修到现在已经一年了,比起刚开始那种抖已经好很多了,可是在焊小贴片的时候,手腕没有支撑点的时候就经常会抖,所以焊排阻比较困难。。。怎么办呢?

网友:
焊小贴片、排阻等小东西,只要基本对准,然后一吹,它就自动归位(焊锡融化后的张力),错的比较严重的,用镊子轻轻碰动下,让他归位。不需要你一直用镊子夹住它们,自己注意风速、高度。。。。

还是要练,总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醒,自己再总结下。再好好练下,

网友:
练的多了自然就好了,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一样啊,只要手悬空抬起来不动就自然而然的抖了,同求解决的办法。!

网友:
如果是仅仅心理因素引起的抖通过锻炼可以改善。

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通过训练就手不发抖的。比如有某些神经性疾病,像有帕金森氏综合症的人,写字拿钢笔也抖,吃饭拿筷子也抖肯定是不行的。下面转一个关于手抖的知识帖子---《手抖是什么病》:

手抖,医学上称为震颤.它仅是一个症状,是指身体的一部分或全部表现为不随意的有节律性的颤动,临床上分为:静止性震颤、运动性震颤、姿势性震颤、回跳性震颤及震动性震颤等.静止性震颤即肌肉在松弛的情况下出现肢体抖动,睡眠时消失,较有节律.帕金森综合征即属此类.运动性震颤是在静止时不出现,运动时才发作.表现为无节律、振幅大,常因情绪激动、精神刺激而发作.这是拮抗肌协调障碍的结果.常是小脑病变的反应,如小脑肿瘤、结合臂病变、脑血管硬化等.姿势性震颤又称意向性震颤.其实此种震颤归属运动性震颤,即指身体处于某一特定姿势(如卧或坐时)或从事某种目的运动或保持某一姿势时才出现,静止时消失.震颤虽然表现为手的抖动,但其病根多在大脑,皆是因某种疾患使大脑涉及运动协调功能的区域受到损害.临床上的病因有帕金森综合征,肝豆状核变性,肝性脑病,小脑、脑干病变,脑动脉硬化,脑缺血,药物中毒,痴呆等.像电视片中容家老大的手抖发作,从时间、地点、年龄及诱发因素来看,很可能是因为其原有老年性高血压、动脉硬化,又突受精神刺激所致.
一般来说,手抖症状多在老年出现.应该及时找神经科医生、内分泌科医生和新陈代谢科医生做适当检查,明确病因,正确治疗

网友: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多练习

网友:
应该我还不是这病的问题,呵呵,张老对医学也这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