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笔记本图纸 求教高手!

楼主(2010-08-22):
如题:有什么方法可以看懂
笔记本
,哪位高手有较好的方法,请赐教!万分感谢!
笔记本

网友:
这个问题是每个新手都想知道的 我以前也问过 高手告诉要多看 我现在明白了 看图纸真的只有多看才行 没有什么方法很快就能看懂 还有就是能够真正把一台机子的图纸全部看透的高高手坛子里也不多的!也就是说看图纸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懂和不懂!只是多少的问题!

网友:
看图纸得先会认元器件 所以你得先学电路基础 基础回了图自然就好看了

网友:
可是很多的信号定义都不知道怎么看呢、?????

网友:
图纸这个东西需要基础好 多分析单元电路啊

网友:
多看 多学 多积累·····

网友:
几个字。多看!多记 !

网友:
学一下小信号模形分析吧。那是看图纸的基本功。

网友:
以点带面吧!

网友:
要多看就知道了

网友:
买一本电路图的书看看会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