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小电源PSIII-1803-pa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已修复)

楼主(2010-08-22):
长城小电源PSIII-1803-pa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
具体是这样的,在一次关机之后再开开不起来
换电源后电脑正常
拆下这个问题电源后短接黑绿线无反应该,测5VSB,绿线电压都为0
之后隔一天心血来潮试短接黑绿居然正常了,于是关掉电源,再试,又不行了
后来发现只要隔时间久一点第一次短接大多能启动,而且一启动就没问题,
如果关掉电源马上再试,肯定起不来,拆机发现启动不了时310V正常
副电源开关管C3866和一个C1815,查C3866正常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是副电源开关管有问题,看来得查C1815了

老问题,一24K启动电阻坏了,这个电源是用4个240K的电阻串联给3866提供电压的
不过一个奇怪的问题是电阻色环显示红\黄\黄\金\绿的电阻算下去为24欧而已,但实际测量没损坏的那几个都是240K左右
按长城电源的启动电阻来看应该是660K算下去4个240K=960K了,这样也能启动
论坛也有一个想同问题的用一个24欧的代替也能正常使用,估计C3688启动电阻大点也没问题

网友:
应该象是电源次级滤波电容短路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鼓包了之类的

网友:
+5VSB正常的话,着重查小容量电解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鼓包,很可能是电容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性很大,没鼓包不一定说明电容就没问题,建议换掉

网友:
待机电路中的电容有漏电现象。

网友:
查启动电阻,在限流电阻后面那个

网友:
有没有电容坏的

网友:
我种情况我在联想的电源上遇过。不记得五伏还是十二伏了有一个水泥电阻阻值变了,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