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雷击 开机掉电保护

楼主(2010-08-22):
雷击后板上1631 mos管 cpu的mos管都有被击穿 换了 不触发 然后换了南桥 触发了,电流到0.26就掉电保护,3v5v待机都没了,求高人指点
cpu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这个电流一般是东芝芯片保护了。原因它没有检测到它要检测的电压送回来。保护拉低SHDW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刚过,现在到了主供电这一块,依照你说的情况,还是先吧电源管理芯片换掉

网友:
不修了 搞不定